矩形科技N80M21MAD新品测试视频

楼主(2013-07-18):
矩形科技新推出N80M21MAD的混合型PLC,具有8DI,8DO(继电器),3AI(电压、电流、热电阻量程类型可选),2AO(同时具备电流电压输出),通讯接口

1路以太网,1路485接口(可选配2路RS485或者一个路CAN总线)。配置很功能强大,价格是国外同类型产品的一半,2/3?性能如何呢,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视频

通过视频您可以了解

1:以太网编程的测试(速度和便捷性)

2: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精度测试(用自己的DA输出给AD反馈)

3:485通讯的测试(2台控制器之间的互联)

4:在线编程,边写边调试(测试速度,反应时间,稳定性等等)

当然本视频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以太网编程、模拟量使用与处理、RS485通讯等有关方面的知识。

废话不说,上视频连接,视频有上百M就不占用工控网的带宽了,可以去土豆网的连接看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IXw1csECRU/

搜到矩形科技PLC视频可以在土豆网上找到。

网友A:
用以太网编程就是要比串口要快!在线编程也非常流畅。非常好的视频,值得推荐大家看看,做一个评估。

模拟量精度不知道在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如真的能有这么高的精度确实惊人,AD采样的频率大概有多少?

楼主:
是的,以太网编程的速度要比串口快,

模拟量精度在视频中国看到都有万分之一的精度了,而现场很多情况由百分之一的精度都可以接受了。

AD采样的在200HZ左右。

网友B:
200HZ的速度很快啊,5ms一次?是指每个通道5ms,3个通道就是15ms一次还是说3个通道都是200hz,5ms,我以前测试过你们的模拟量,速度没有那么快的。

楼主:
速度是3个通道一起5ms,不过这个速度还取决于一个扫描周期的问题,如果扫描周期慢于5ms则模拟量采集的速度就是扫描周期的速度了。以前的速度也不算慢,也有100HZ,目前矩形的模拟量采集速度都有提升。

楼主:
矩形科技PLC推广活动第二季,就是本产品的推广。超值值得拥有!

网友C:
你的选择不会错,值得拥有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