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电机每次都转到同一个位置上停?

楼主(2013-07-18):
电机轴上安装一个盘,要让这个盘上的槽每次都转到同一个地方,电机转多少圈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在同一个地方停下,这要如何实现?

顺便问问,编码器,高速脉冲,伺服,这些玩意都是干吗用的?

网友A:
这个要伺服电机才能实现吧

网友B:
这属于精确定位了,非伺服莫属。

网友B:
步进电机好像也能够实现。

网友C:
这个取决于你的工艺,精度要求

精度不高,编码器加电机

精度高,要看你的工艺,电机和圆盘是通过什么拖动,直拖,减速机,齿轮,皮带...如果机械误差很小,可以直接伺服定位,如果累计误差较大,累计误差不好确定,就加个位置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取决于你的工艺,精度要求

精度不高,编码器加电机

精度高,要看你的工艺,电机和圆盘是通过什么拖动,直拖,减速机,齿轮,皮带...如果机械误差很小,可以直接伺服定位,如果累计误差较大,累计误差不好确定,就加个位置开关

精度高直接用普通电机+分度盘也可以,要么就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常规应用的话就是普通接近开关2个+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E:
只有伺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F:
步进电机或伺服系统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这个取决于你的工艺,精度...

 t听不懂。。。。。。。。。;

网友H:
  看你的工艺要求高不高呀,转速快不快?

,一般变频器加带有编码器的三相异步电机也行, 好点直接伺服系统 !

编码器,有好多类型,输出 A, B信号或是高速脉冲信号

高速脉冲,就是频率很高的脉冲信号

伺服,  一种高精度控制系统

网友I:
顺便问问,编码器,高速脉冲,伺服,这些玩意都是干吗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顺便问问,编码器,高速脉冲,伺服,这些玩意都是干吗用的?

用编码器发高速脉冲信号,控制伺服

网友K:
用编码器发高速脉冲信号,控制伺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顺便问问,编码器,高速脉冲,伺服,这些玩意都是干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