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MR-J2S-40A 伺服编码器接线图

楼主(2013-07-18):
请问一下, MR-J2S-40A 的  伺服编码器 MR20 针(驱动器侧) ---------  MR 9  (电机侧)

          的编码器线 的定义是什么对应的啊。我看了图纸,依照上面的接。可是上电  可就报 编码器故障,所以请教一个。。、我的编码器接线为

     驱动器侧(20针)   : 7  ------------   1   : 伺服马达侧

                           17 ------------   2

                           9  ------------   3

                     18/19/20 ------------   7

                    1/2/11/12 ------------   8

                   连接到机壳 ------------   9

网友A(2013-09-07):
你还漏了几根线吧, 连屏蔽一共有八根

网友B:
先要确认一下驱动和电机是不是配套,功率一样型号不一样不行。编码器里头有芯片记录电机的各个参数。即使编码器型号一样也不行,功率、电机型号也得一样。

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servo1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