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控制中使用了DSP还有必要使用MC33035吗?

楼主(2013-07-18):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中使用了DSP还有必要使用MC33035吗?如果使用了,是不是用于功率驱动电路?如果不使用的话,功率驱动电路如何实现啊?

网友A:
DSP一般属于监控和调节MC33035的控制脚电平等参数,当然也可以直接由DSP对主系统的IGBT等元件进行控制,但是因为DSP这样做与DSP控制MC33035干扰要大,如果隔离做的稍微有点不好就会导致系统稳定性不佳,具体应用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