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1200里面有特殊继电器吗

楼主(2013-07-18):
西门子PLC S7-1200里面有特殊继电器吗?   具体地址多少?

比如在S7-200里面的SM0.0   SM0.1之类的在S7-1200里存在这种功能的寄存器吗

网友A(2014-07-06):
有的,可以自己定义其内部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B(2017-02-05):
在工作区点击PLC,在任务卡栏点常规选卡,在任务卡下点“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在右边点选启用系统存储器,在系统存储器字节地址中输入你想要设定的存储器地址,下面显示4个低4位的状态:首次循环、诊断状态已更改、始终为1、始终为0。这比S7-200灵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