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录像时间

楼主(2013-07-18):
我有一台大华六通道500G的录像机。画面的保存日期只有7天。能否把日期延长到一个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把录像设置调一下,分辨率。

网友B:
 把录像设置调一下,降低分辨率,减少录像文件大小,还有就是采用压缩高的格式。

网友C:
35KV一下断路器控制单元,适用于各种操动机构(弹簧、永磁、电磁)俗称看门狗

远程预付费终端,适用于高低压预付费系统

工业DTU,   适用于GPRS无线数据透明传输

无线测温终端,适用于变压器、开关触头温度检测,可通过短信报警

QQ   147703853

tel:18633068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