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修复后如何做简易的负载试验

楼主(2013-07-18):
           不论是直流发电机还是直流电动机修复后均要做负载试验。直流电动机作发电机负载试验在于不需要较大功率的直流枢电源以及较大的机械负载。最简便的发电机负载试验是用一台大于直流电动机功率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最好是整流子调速电动机)作原动机,拖动待试的直流电动机作它励发电机运行,用一定浓度的盐溶液作负载电阻。具体试验是这样:在发电机的输出端并联一只直流电压表,串联一只带分流器的直流电流表,将输出端正、负极浸入盛有盐溶液的陶缸中,移动、调节两正负极的相对距离或深度,直至电流表读数为额定电流值,并观察电压表读数及换向器表面火花,如果2~3min内,电压下降幅度不太大,火花正常,则电机通过该实验。

网友A:
 有机会试验一下

网友B:
单独测试还真没有做过哦,都是修复后直接带负载测试的。

网友C:
用盐溶液做直流发电机的负载,你不怕电解出来的氯气与氢气爆炸呀?

就是不爆炸氯气也能轻易要了你的小命!

楼主请谨慎发言:这个技术属于对人身安全的问题,看一下考虑以后再说话呀

网友D:
危险系数那么大???

引用 网友C:
用盐溶液做直流发电机的负载,你不怕电解出来的氯气与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