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维护和故障维修

楼主(2013-07-18):
驱动器在整个数控控制环节中,正好处于主控制箱马达的中间换节。他的主要功能是接收来自主控制箱的信号,然后将信号进行处理再转移至马达以及和马达有关的感应器,并且将马达的工作情况反馈至主控制箱。一般分为调节型的和非调节型的。西门子目前主要使用的是611UE和S120。本质是主要针对驱动器的维护维修。

电路设计对保证驱动器正常工作非常关键。驱动器的故障一般都是由于维护不到位造成。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热,特别是夏季温度高时能达到50度上下甚至更高。这就要求在电气柜上安装空调,现在还有些制造商为控制成本不安装空调,增加了驱动器的故障率;再者就是做好电器柜的密封工作,避免油污进入电器柜中的驱动器,对电气元件造成损伤;如果能正确维护驱动器正常使用10年以上无故障。

当由于维护和使用不当驱动器出现故障时。611UE的驱动可通过调换法确定问题是在功率模块合适控制板,S120驱动器由于其结构决定只能整块更换或维修。

伺服驱动器什么情况下要外置一个电阻器,以供驱动器释放能量啊?
因为我看到有的伺服驱动器就外置了一个大的功率电阻?

电机在快速停车过程中,由于惯性作用,会产生大量的再生电能,如果不及时消耗掉这部分再生电能,就会直接作用于驱动器直流电路部分,轻者,驱动器会报故障,重者,则会损害驱动器;制动电阻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护驱动器不受电机再生电能的危害;另外,保证电电源网络的平稳运行,制动电阻将电机快速制动过程中的再生电能直接转化为热能,这样再生电能就不会反馈到电源电网络中,不会造成电网电压波动,从而起到了保证电源网络的平稳运行的作用。

网友A:
好帖  已分享至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