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程序扫描周期的方法(共享讨论)

楼主(2013-07-18):
缩短程序扫描周期的方法(共享讨论)

提高PLC运行效率,缩短完成相同任务时的执行时间。
 提醒:初学者不必在意本文归纳的做法,以程序易读、规范为目标,完成功能要求即可。
 1、可以用“字”的时候尽量避免用“双字”,可以用整数时,尽量避免用实数。
 2、优先使用富余的(硬件连接以外的)IB、IW、ID、QB、QW、QD,其次是M,S;
 3、尽量避免数据类型转换,不得不用时,尽量用AC存放中间变量,减少转换次数。或者编程时先预留出存储空间,比如:用VW2存整数时,VW0空出不用,就可以直接以VD0的形式来进行访问VW2中的数据;
 4、减少非必要网络扫描,把可以设条件执行的网络(特别是AIW、AQW),归类到子程序中作条件调用(例如定时中断);
 5、用XOR指令实现任意位取反(这指令略有难度,调试中更需要认真对位,编程时建议用二进制数);
 6、在保证工艺要求前提下,适当减小发生中断的频率;
 7、子程序应该尽量减少条件判断的次数,规格化子程序进出口参数,从而减少代码冗余。
 8、对于有重复性、耗时的任务,应采用分周期处理;其中包括:把初始化工作分摊到多个周期完成。令多个PID回路的采样时间略有差别,以避免在同一周期内产生多个中断调用,让扫描周期更均匀稳定。
 9、对于输入数据较少的子程序调用,可以先判断输入数据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比较方法可参考48楼),可以直接跳过子程序,从而减少扫描周期。
 10、尽量把在V区的位变量安排在V511.7内,把使用频率高的VB/VW/VD变量,安排在V4095内,可以缩短程序扫描周期。
 11、SM0.0若和其它信号串联,只增加程序大小和执行时间,没有别的作用(如果网络已经满足了左侧必须的触点,没必要再串接SM0.0);
 12、没必要共享信号时,放置在同一网络里的多条指令,会产生额外的进出栈操作(具体可以转成STL来分析),而且如果不是逻辑要求,应避免横向串联,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个“与”指令。好处仅仅是放在一个网络里,感觉紧凑一点。
 13、合理使用立即IO指令(尽量减少使用)节约PLC处理立即指令的转换时间。
 14、计算中尽量使用计算结果存储器,而不用过渡存储器。

网友A:
学习了,扫描周期的时间本就很短了吧,还需要缩短吗?

网友B:
似乎在校时,老师给讲过,长时间不用,都快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