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电机用多大的电缆

楼主(2013-07-18):
200KW电机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A:
考虑夏天温度可能有40°,可以选择240平米的铜芯电缆。200KW的电动机,额定电流月363,240平方米的电缆--40°C环境的载流量是374A。

网友B:
按0.4kV功率因数0.8算电流约为361A。建议使用240平方电缆。

网友C:
电动机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6.3kvd的和0.4KV的完全不同哦!

网友D:
铝150二根并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铝150二根并联。                  ...

 还是李老师这个经济!

网友F:
这个还得考虑距离远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