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172指令

楼主(2013-07-18):
为什么为出现错误提示,难道程序哪里错了? 用过F171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是可以的,这个纠结了好久,不懂。求解释,谢谢

我用向导里面的也试过了也出现提示运算错误。

网友A:
172是FP-X以上机型才有的高速输出指令。这条指令是点动指令。
在写程序的时候,在软件的<向导>菜单里里设置。填写好电子表格,然后会自动生成指令和梯形图。
K2是指输出的第3个通道,也就是Y4和Y5. 输出速度不大于9.6K.
FP-X的高速输出 :
K0 表示为Y0、Y1
K1 表示为Y2、Y3
K2表示为Y4、Y5
K3表示为Y6/Y7
正因为输出是以数字代码方式出现,所以高速输出指令可以任次数使用,没有双线圈的限制。

网友B:
看下系统寄存器有没有设置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是FP-X以上机型才有的高速输出指令。这条指令是...

我的是fx-c30t的应该是可以用F172的,刚刚我试了一下,把k150改成k100,的确可以用了,步进电机也动起来了,奇怪了。。。。k100可以用为什么k150就不能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系统寄存器有没有设置高速脉冲输出。。。。。。。。。。。

恩,设置过了。刚刚我试了试好像又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谢谢黄工抽空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系统寄存器有没有设置高速脉冲输出。。。。。。。。。。。

 dui   还有  速度不能是0   控制代码需要具体看对应手册的  高位和通用编程手册不一致的

网友D(2016-04-26):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郁闷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网友E(2021-12-08):
1638974157(1).png各位大佬 这个点动程序的频率要怎么读写才能修改,PRO软件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