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变频器

楼主(2013-07-18):
前段时间,有人告诉我有个地方的变频器经常坏,已经坏了好多台了,因不在咱辖区内,觉得很奇怪,今天抽空去那片区逛了逛,然后发现安装的地点了,觉得那变频器不坏--才是不正常的,看图,这变频器---你还认的出来吗?简直把人家关小黑屋了,它能不坏么?

楼主:
来个近距离观察。        你们猜的到是啥变频器么?

网友A:
目测不出来,求解答…………

网友B:
“谁来拯救我”……

网友C:
感觉像AB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ABB的

 牌子对了,系列知道么?

网友D:
是不是柜子没有通风,没法散热啊?

右上方的那是是变频器?

网友E:
环境还好哦!

 这么大的柜子就这么小的一个变频器,环空间够用了

网友F:
楼主讲讲出故障的原因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环境还好哦!  这么大的柜子就这么小的一个变频器,环空...

这算是别墅吧

网友H:
粉尘大的环境?导电粉尘?

那样环境应该采用密封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粉尘大的环境?导电粉尘?那样环境应该采用密封柜。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粉尘大的环境?导电粉尘?那样环境应该采用密封柜。

采用密封柜,散热怎么办?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粉尘大的环境?导电粉尘?那样环...

 可以使用穿墙式安装的变频器,比较完美的解决散热和密封的要求。实在不行用水冷的变频器。

网友L:
密封柜,进排风口过滤。

网友M:
这样的电控柜很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粉尘大的环境?导电粉尘?那样环...

 用空调或热管换热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来个近距离观察。        你们猜的到是啥变频器么...

变频器型号:ACS355的。

网友O:
楼主:柜子后面那个是什么神仙呀?

莫非柜子里面还有幽灵???

网友P:
什么牌子的。不是很懂行

网友Q(2013-10-16):
变频器不会超过5KW吧,柜子空间应该足够了啊。兰州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应该不存在散热问题的呀。

网友R(2014-06-05):
ACS350 ACS355 ACS310 都是此结构

网友S:
主要是通风散热和粉尘导致的原因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R:
ACS350 ACS355 ACS310 都是此结构

 对..我猜也是这些型号变频器...

网友U(2014-07-23):
进排气要过滤,给它一个生存环境吧,

网友V(2019-03-15):
炸的真彻底啊 。。。。

网友W(2019-11-08):
来看看。很长时间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