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一堆这玩意,为啥选不同的一般呢?

楼主(2013-07-18):
  不熟悉的现场逛了逛,发现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一堆堆的,纳闷的同样的地方,选不同的压力变送器。这为啥呢?

网友A:
哇塞,很壮观嘛………………

网友B:
可能是配件不齐了

或者是检测量不相同?

敢问哥哥这是什么检测?液化气?

网友C:
看不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啊!

网友E:
估计是逐渐淘汰   没有一次更新

网友F:
不是在同一个管路安装的,采集的是多路信号。

网友G:
控制功能不一样吧!!

网友H:
不是同一批次安装的吧,或者是测量介质不同,所以选用不同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I:
不是专做校定的吧?

网友J:
量程不同或分度值不同,再就是采购的人不同和回扣不同

网友K:
看上面那一排变送器,穿线接口,塞个血红的塑料冒冒,就完事鸟?

想那穿线接口,可是有螺纹的,

那冒冒,

能挡住灰么?

能挡住湿气么?

SB变送器,有露阴癖呢,还上瘾,,年年月月,等待强女干和高潮 。。。。。

长相又胖又丑撒

网友L:
都错误,方形的大约是压力开关之类的

网友M:
你猜猜,我猜猜。。。。。。

网友N:
看如此密集应该是大型压缩机的压力检测即保护连锁措施,这种压缩机看来功率较大、对于生产持续运行非常重要,而且压缩的介质压力高、危险性大,因此很多压力、压差都选择了三取二的模式,即现场一个压力检测点装有三块压力检测仪表,而信号在控制室内的组态策略上实行两个压力信号同时达到报警连锁条件时连锁控制才动作,这种方案主要考虑现场压力变送器本身故障性能问题引起的误显示而造成的设备错误停车指令。

使用三取二模式的现场压力变送器可以使用统一型号统一厂家的仪表,也可以从安全角度使用不同厂商的仪表,从安全的角度说使用不同的厂商的仪表混合组装来实现三取二模式的安全系数要比统一厂商的产品高,当然前提条件是不同厂商的仪表本身性能非常接近。

楼主:
都是压力变送器,4-20mA输出的。然后都是同批次设计及安装的。

网友O:
 根据实际工况,和作用不同,选不同的压力变送器很正常。你看外观一样的变送器实际有可能也是不同的,选型要看材质啊,压力等级啊,防腐等级,多的是了。你那个第一章前面几个 多半是压力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