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500 V8.10 中文注释写入PLC

楼主(2013-07-18):
各位大师:

       本人使用RSLOGIX 500 V8.1版本,将PLC程序的输入输出点用中文标出。(数据库的地址/标签)

      1.重新保存并下载到PLC。之后发现注释并没有写到PLC里面。

      我想请问各位能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你可以进行标签别名这样就应该能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进行标签别名这样就应该能行了吧

 这是500,哪有别名?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啥玩意!

网友B:
下载不了注释,不过软件菜单里可以导入导出注释。

网友D:
不知道,没用过,你可以多试试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你可以多试试,注释是下载不了的吧

楼主:
有些CPU是可以下载中文注释。

网友E(2018-04-01):
怎么样都是没有登陆,你喜爱能够亚哦我怎样才算登陆了....

网友F(2019-08-02):
路过看看。。我读书少,别骗我

网友F(2019-10-16):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G(2020-05-22):
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H(2022-03-24):
注释写不到PLC里面,可以保留源程序以备修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下载不了注释,不过软件菜单里可以导入导出注释。



我的软件里没有导入导出注释这个选项呢

网友J:
500,下载不了注释

网友K(2023-01-01):
500只能下载程序,注释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