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一个问题CJ1M CPU21

楼主(2013-07-19):
CJ1M PLC故障错误日志 代码0X80EO 状态 致命 I/O设定错误 cpu ERR指示灯也是亮的

网友A:
你PLC程序里面的IO表设定需要跟你的硬件一一对应,

另外,模拟量模块,温度模块等需要设定通道号的单元号各自要设定正确,不能重复。

网友B:
同意一楼

楼主:
对: simonwu675 你PLC程序里面的IO表设定需要跟你的硬件一一对应,另... 内容的问题已解决了 原来我的IO表和单元都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