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过载能同时保护二个相同电机吗

楼主(2013-07-19):
各位师傅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二个1.5KW三相电机并联。在主回路上串个热过载。问对二个电机有保护作用吗?如能话。过载继电器电流调多大。

网友A:
不行

过载继电器調大---> 一台故障  無法跳脫

过载继电器調小---> 兩台啟動  立即跳脫

网友B:
这个基本没法有效保护!

例如一个电机轻载,而保护电流只能按照2台电机额定电流和设定,这样另一台电机就是过载烧毁保护依然不会动作!

你想省钱就每个电机买一个热继电器做保护,否则建议你每个电机加装一个电机专用断路器,至于报警、控制等你都可以按照一台电机做(报警信号并联,任意电机过载全部电机断电)

网友C:
一只热继才多钱,烧了电机得不偿失!

网友D:
不可以,万一一个断线,另一个烧着了估计都动作不了。危险呀。

网友E:
可以,我们就是这么干的,热继电器调节值等于2个电机的和;

蛮不错;

当然最好的还是一对一的好、、、、

网友F:
要规范啊

网友G:
不要那么用,容易烧电动机的,最好是用两个热继电器。

网友H:
肯定不行,这个从理论上都说不过去,你可以参照热继电器的整定曲线,省钱不是这样省的

网友:
不可以的,危险,不要为了一个热继而损失一台电机,得不偿失的

网友I:
      犹如一楼的兄弟说的那样,调大了调小了都不行,热继电器保护电动机的设定值一般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5-1.2倍,这样才能保护单独的电动机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唉!领导让这样搞没办法。你懂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犹如一楼的兄弟说的那样,调大了调小了都不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唉!领导让这样搞没办法。你懂的!!!

  那你要给领导说清楚,明天烧了电机与你无关!

网友L:
不行,我没这样用过,热继值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M:
这样确实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