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550变频器误报过流问题

楼主(2013-07-19):
       各位走过路过的高手们,最近接手一台abb acs550变频器,空载试运行隔几个小时就报一次F0001(过流),试过换过好多配件,故障仍然存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调大一些试试看。

楼主:
现在是硬件有问题,不是软件部分

网友B:
看看电流检测器件是否有不稳定的情况,过流时显示数值是多少?

网友C:
查变频显示电流是否过流 然后掐表测是否过流

两数值不一样的话查霍尔元件 不行更换检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流检测器件是否有不稳定的情况,过流时显示数值是多少?

 没有带电机,所以报故障时电流显示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变频显示电流是否过流 然后掐表测是否过流两数值不一样...

 都没有过流,都没有带电机,查看故障时的电流显示是零

网友B:
那看下检测电流的相关原件是什么,看输出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你这台变频器电流检测板是否是单独控制板?

首先在运行时检测电流互感器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好像是15vDC

其次检查互感器输出和GND之间在运行时的电压,看报警时该电压有无异常。

也可以将该板子去除,看是否直接报警,如不报,可以在去除电流检测板的情况下运行,看是否还报警。

网友D:
先看这个型号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的图:

ACS550的电流检测是在输出测,三个互感器检测的,然后送到A42板上的,不知道你更换的是不是这个板子,假如是这个板子,那检测下电源模块A43送出来的电源是不是稳定,图纸很清晰了,你测试下可图纸的标准电压是不是一样吧,假如稳定,测试到电流互感器上的15V是不是正常,假如正常,更换互感器吧。

网友D:
然后补充说明下,这个变频器过流可能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太短的积分时间,加速时间-----延长加速时间。

电机电缆太长------核实下

错误的电机电缆连接方式 (D or Y)-----这个应该不会错吧

突然改变负载,堵转或输出侧接触器动作-------这个你没有接触器,就不需要检测。

电机或电机电缆损坏---确认查过正常,有时候电动机匝间短路,摇表是无法检测的。

负荷太重,选择变频器容量偏小----空载不存在。

IGBT或驱动故障,导致三相输出不平衡(主要元件:光耦)--更换时建议驱动和IGBT一起更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看这个型号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的图:ACS550的电流检...

 谢谢,我先按照图纸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