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 DP无法通讯(有图)

楼主(2013-07-19):
我单位DCS系统用于焦炉煤气加热,现在DP网无法通讯,FI830F是桔黄灯常亮。如下图:

而两个接口的模块CI801都不报故障,只有一个绿色P灯常亮,CI801下面所有的I/O模块都报故障(红灯常亮)如下图:

在线查看上位机中FI830F的状态正常,profibus的链接也正常,但是两个NODE的通讯不正常如下图:

我们以前判断可能是CI801的故障或是DP插头的故障,但是在更换两个CI801和所有的DP插头后故障依旧。

然后我们尝试跟换FI830F、I/O模板,都不行,我们后又改变硬件组态只带一组I/O、或者不带I/O这样尝试

故障还是没有消除。我们和ABB公司联系,ABB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法,只说是软件问题,但是软件只有硬件

组态的情况下(不带程序)也不行。而且我们将整套系统送到一个ABB授权的系统集成商哪里测试,

用的是他们的编程器,也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里请各位专家给看看什么原因照成的?先谢谢了!

整个系统的柜内图: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希望高手解决问题。

同时如果楼主解决问题了 也能够分享下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希望高手解决问题。同时如果楼主解决问题了 ...

是啊,是啊,希望能解决问题。

楼主:
顶起顶起,期盼高手回答

网友B:
FI830F是桔黄灯常亮,即使没通讯也是桔黄灯在闪呀,硬件组态不对?更换两个CI801和所有的DP插头后故障依旧,这个CI801是好出问题的,换这段DP电缆试下,终端电阻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830F是桔黄灯常亮,即使没通讯也是桔黄灯在闪呀,...

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了,桔黄灯是常亮不闪烁,组态没问题,DP线校验、终端电阻、DP地址拨码、不止我们自己试连ABB授权的集成商也试了一个遍,据没发现问题。

网友C(2014-02-20):
解决问题了么·楼主烦分享下解决方法啊。

网友D: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希望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E(2014-04-11):
CI801的拨码 波对,卡件的针有坏的吗  底座的扭是不是拧了 DP头的拨码ON OFF DF头线松了 24V电源对吗  程序中的地址对吗

网友E:
Status LED• 不亮       没有供电• 绿色       模件工作正常• 橘黄       模件已被AC 800F确认,但是尚未正常工作 • 红色       已对模件供电,但是模件没有被AC 800F确

网友F(2019-04-22):
如果你都把硬件换了都不行的话,我觉的是通讯线路的问题。硬件组态中FI830是正常的,通讯线路有没有检查过?DP插头的ON/OFF是否正确?而且我看你们的是冗余系统,单个的试过吗?

网友G(2023-03-19):
最后怎么决绝的

网友H(2023-04-28):
估计楼主已经不上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