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 继电器报警

楼主(2013-07-19):
我有一KUKA机器人开机时PILZ继电器的FAULT亮红灯型号PONZ M1P。有时把I19和OA0短接会好,有时就不会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请教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PILZ继电器动作后需要复位信号才能复位,要么上电时外围回路正常PILZ继电器可以自行复位

网友B:
大神可否分享下皮尔兹可编程软件liwei19850610@163.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