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控制一台电机启动停止

楼主(2013-07-19):
在五个不同的地方,用五个开关控制同一台电机启动、停止,任意一个开关通断,电机都能开停。下图为三菱PLC指令的梯形图,各位有无其它好的方法,另外松下、欧姆龙PLC相同指令的梯形图又如何,请各位讨论。

网友A:
利用PLC进行逻辑关系判断;这个和抢答器控制类似吧;

网友B:
这个已经是相当简洁的方法了,我还没想到更好的方法

楼主:
这样又如何

松下、欧姆龙PLC各位知道吗?

网友C:
一般启动停止是2个信号,一个信号算什么呀,不合常规

网友:
呵呵,边缘指令用的好

只是一个按钮容易引起误解,当然了,如果每个按钮旁按一个运行指示灯还是容易理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利用PLC进行逻辑关系判断;这个和抢答器控制类似吧;

网友E:
不符合规范,没指示灯都不清楚是在启动还是停止···

楼主:
凭什么说不规范?指示灯一定要在程序里吗?

网友F(2015-01-31):
都够简洁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G:
楼主使用太多的不贵输入点,不合实际的。

网友G:
楼主说的,使用的是开关,不是按钮。

网友G:
仿真过了,OK的!开关无论什么状态,无论哪一个,只要人为改变状态,Y0改变一次。

网友G:
仿真过了,OK,无论哪个开关,无论开关处于什么状态,只要人为改变开关现状,Y0改变一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又如何    松下、欧姆龙PLC各位知道吗?

如果开机时候有1个或者3个或者5个开关是闭合的,那么开机同时Y0马上就有输出,不安全吧!

网友G:
如果是按钮的话,只需要上升沿触点或者LDX0 ORX1 ORX2 ORX3 ORX4 ALTP Y0 END

网友H:
什么都不说。先把楼主的程序在继续简化一下:

把altp的p去掉。

应该没有人会有意见吧?

另外再说。楼主这程序是16个开关控制一个电机哦。

应该也没有人会有意见吧?

不说也再说完吧。

上电的时候M都是0。但是X不一定全部0 。你晓得会发生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