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元件选型

楼主(2013-07-19):
本人菜鸟,请教大侠们电气元件选型的问题。关于电动机星角降压启动,三个接触器怎么选型?我在网上查了,但是答案有好多,我迷糊了。。。。。。假如22kw电机,三个接触器和热保怎么选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要按照大一个等级选择,22KW的电动机,应该选用30KW的接触器。还要考虑实际情况,如果频繁启动,或经常重载的话,最好选37KW的接触器。一般在大工厂使用的时候,都是把接触器分类使用,这样可以降低备件数量。

网友B:
最好选37KW的接触器?但是接触器要按额定电流来选型。

楼主: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实际通过接触器的电流是0.58倍的额定电流,我的30kw电机采用的2个接触器是45A的,另外一个是32A的。

这是网上看到的   ,这个对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实际通过接触器的电流是0.58倍的额...

 对

网友D:
三个接触器都按额定电流来选取。比较安全,而且实用。实用时间长。

网友E:
接触器可以选大一档,22KW的用大于50A的即可,至于热继电器,在额定电流的1.0-1.2倍范围内,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