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7-19):
希望能给个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刚刚开始学,想找点例程,F171 F172都用过,但是自己还是想不出怎么控制电机的正反转,F171通过控制代码可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但是好像用不到步进驱动器上面的DIR口了,我也疑惑的是在通道里面里面CH0(有脉冲输出Y0,Y1):(PWM输出Y0,通常输出Y1),为什么没有(脉冲输出Y0通常输出Y1),我现在就想吧DIR(这个口单脉冲控制时,负责电机正反转的吧?)口给用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编程,谁会的能给个例程不? 谢谢!

网友A:
一般正反转就是控制方向信号的通断

网友B:
下载一份FP系列编程手册(综合篇)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反转就是控制方向信号的通断

恩是可以的,我试了下,直接给dtr开关信号就是控制正反转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份FP系列编程手册(综合篇)学习吧。

谢谢,已经可以了。

网友C(2013-10-12):
向导里设置 CW/CCW类型 脉冲数给正数就是正转 给负数就是反转

网友D(2013-11-30):
用设置向导 做脉冲输出定位程序,,

网友E(2014-10-29):
朋友  加我qq 2517339732  教教我这个程序吧

网友F:
FP-XH 系列有谁用过脉冲控制步进?我总是算法错误。

网友G(2016-03-17):
这个资料上面都有的,看看

网友H(2016-12-06):
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I(2017-05-27):
我也在看这个,应该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