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通讯问题

楼主(2013-07-19):
大家好!有个通讯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一台气密性检漏仪,说明书上面写支持232通讯可以和电脑连接,但没有实例,不知道可以和信捷触摸屏通讯不?现将检漏仪通讯部分的截图上传 大家帮帮忙 看是不是可以通讯,该怎样连接或设置。

楼主:
或者是先和PLC通讯把测试数据先上传到PLC里 然后PLC再显示到触摸屏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如果你的触摸屏有支持富士的变频器的协议(非Modbus),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富士的协议。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查资料。。

网友C:
从手册说明来看,如果你的屏支持 232通讯,并有这表的协议,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我目前就用过信捷的触摸屏TH765的,和微型打印机连接过,不过连接打印机很方便不用什么协议阿数据阿,现在这个不知该怎样搞,主要是想把检漏仪的测试结果的数据取到屏上面,检漏仪自身是用几位数码管显示的,但是检漏仪要装在机箱里面使用的,看测试结果就不方便了,现在只有取检漏仪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接口 OK  和 泄漏  ,因此触摸屏上也只能显示OK  和 泄漏,具体泄漏量是多少就没办法显示,检漏仪除了配备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接口外,就只有一个232接口,并且只提供了上面的仅有的通讯资料。如果想用这个232通讯取出具体泄漏量,还需要配备什么,还需要知道检漏仪的哪些有关资料?我只要单向的取出检漏仪测试数据就可以了。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D:
可以,首先将你的设备连接到电脑上,通过T-com串口调试工具对你的设备进行发送和接收数,如成功的话,触摸屏一定可以;触摸屏可以参考串口调试工具的数据,使用触摸屏C语言函数进行自由通讯,在我们官网下载中心视频下载,下载C函数自由通讯案例,串口调试工工具请在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E:
选择信捷XD系列PLC,自带modbus ASCII协议,保证你用的是爽呀,对你这个仪表,真是无可挑剔呀。如果你使用XC系列PLC,就是要用自由格式通信了,就是等于你选择了吃力不讨好.

网友F:
小周说的对。其他废话一堆,不知所云,误人子弟。

楼主:
谢谢!先去看看XD,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请教大家了。

楼主:
小周朋友,能否抽时间具体的说说如何用XD和我这个仪表通信阿,我看了几遍也摸不清头绪,还请指导一下。先谢了!我只需要取仪表内的资料数据,不需要它去控制PLC。

楼主:
昨天联系到厂家了 他们说一帧信息就在上面的资料里,05H 32H 06H 05H 上位机就发这4个码就 可以了。我还不是太明白 我按他说的在资料里用红色的标记出来了 大家看看 现在还缺少什么?

楼主(2013-08-28):
大家好!今天再次询问厂家得到比较详细的资料了,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小弟一把,先谢了!我都折腾了N天了,再不搞定估计要下岗了 哎!

楼主:
用信捷哪款PLC 哪个指令 请大哥大<此处内容被屏蔽>们指点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从手册说明来看,如果你的屏支持 232通讯,并有这表的...

楼主:
谢谢! 你好,我不是用触摸屏和这个仪表直接通信的 而是用PLC和这个仪表通信把资料传到PLC内部在显示到触摸屏的, 因为的触摸屏的2个口是连接PLC 和微型打印机 用的,不能再连这个仪表了。我现在看上面的资料 估计用信捷的 自由通信 可能比较好完成吧,只是BCC不知道怎么算啊?

抛开BCC不算。  我是不是设置好通信格式 后 用自由通信 发送 02H  05H  32H  06H 05H 03H 然后加上算好的BCC阿?  接收是放在10个以上的寄存器里呢?

楼主:
加上BCC一共要发送   02H 05H 32H 06H 05H 03H 34H 37H 是不是这样啊?BCC计算我是在百度上面查的 经过计算是34H 和37H 不知道对不对,有知道的帮忙看看。

楼主:
BCC算错了 好像是 33H 35H

这个到底怎么算的 有会算的高手帮纠正一下啊

楼主:
刚才又问厂家 他们说是无协议通信  就发计算机那行 05H 32H 06H 05H 就OK了,那是不是更确定信捷的自由通信很合适?

网友D:
你好,如果可以的话留下仪表的具体资料,我在触摸屏做一个C函数自由通讯协议给你参考,我看到的信息不全没办帮你的做自由通讯

楼主:
网页有问题啊 有时候打开不显示图片 或者显示不完全,请管理员查看。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一位工控朋友的耐心帮助下我今天总算是搞出眉目了。

楼主:
用串口调试的  先给仪表发05 收到回传06后再发32收到回传06 05后再发06 再收到的就是数据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我用信捷的 自由通信指令 编的一次通信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X0上升沿给仪表发05码 收到回传06码后 再给仪表发32码 收到回传06 05码后 再给仪表发06码 再收到的就是 10组数据 了。

楼主:
还有 我收到的每8个一组的代码 怎么使它显示到触摸屏上面是十进制数字?比如收到的第一组

20 20 20 20 37 39 36 32 我把这些翻译成ASCII码就是 空格 空格 空格 空格 7962  就是目前测试的是第7962个产品   我该怎么转换使它显示到触摸屏上面是十进制的7962呢?

楼主:
垃圾  经常图片显示不玩整 明明有4个图片有事偏偏显示2个  管理员哪去了?能不能给解决掉?

网友D:
你好,有空加一下我的Q:744391361

网友D:
直接使用字符显示部件

楼主:
信捷的PLC XC3的通信口2不行,设备上面2台XC3 之前一直是用其中的一台和检漏仪通信,始终没有成功,今天心情好又去车间折腾了一会,结果是肯定的,没有成功。突然想到用另一台试试阿,结果把程序下到另一台XC3上面 开始测试 嗨!有反应了耶,激动啊!两台是一起购买的装在同一部设备里面的,为什么会有一台通信口是坏的呢?  还有可以通信的这台也有问题,通信格式是: PLC先给仪表发05 收到回传06后再发32收到回传06 05后再发06 再收到的就是数据了。问题是 PLC发05后 收到仪表回传的06 然后PLC再发32然后又收到06 05 然后PLC再发06给仪表,到此为止通信都是OK的,但是就剩仪表开始回传资料的这步出问题了,按格式仪表应该回传从起始码02开始的83个字符,但是仪表偏偏只发了个02码就没有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电话打了一下午信捷 也没找到头绪,就最后一步了 哎!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我把串口通信的画面和PLC监控的程序一起发上。

楼主:
为什么图片有时不能显示出来??、??、?

楼主:
传了3次了 还是没有图 晕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OK了。

网友H(2013-10-04):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