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带“防弹衣”的小电机

楼主(2013-07-19):
昨天整理宿舍,发现了一个小电机,个头挺大,想D个小电钻

楼主:
没见过这种电机,用12V电压供电,转速还可以,扭矩也不错
看到电机后面拖出两根线来,影响D电钻,于是拆开看看究竟是神马东东

楼主:
还是带轴承的,质量不错,分量也很重

楼主:
拆开顶盖后发现,好大一块密密麻麻地电路板
着实第一次见

楼主:
然后才发现,电机是两层的,外面一层防弹衣啊
板子是直接焊接在电机的两个电极上,固定很牢固啊

楼主:
板子是直接焊接在电机的两个电极上,固定很牢固啊

楼主:
这个就是里面的小电机

楼主:
各种电阻、三极管神马的···

楼主:
里面有太多东西了,可惜只能看到外面的一圈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好像电动调压器上用的

网友C:
继续折磨呀!全拆开看看,不很复杂的小直流电机

网友D:
外面的防弹衣用来安装固定用的吧。

网友E:
录音机上不是也用这种电机吗?电路板用于自动稳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