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NC213定位模块第一次用,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19):
NC213用直接操作是不是和    CJ1W-NC手册中 第七章那样  设置好公共参数,直接传送速度 脉冲数 置ON  2000.04相对移动  就可以完成动作了   。  可是实例没看懂,  设置第三单元。忙标志应该是2302.13,绝对移动命令应该是2300.03 可为什么实例上是203004,忙标志变成了200213,求大神给解释下!!

没用过,麻烦详细解释下

附件是CJ1W-NC系列位置控制手册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学习资料

楼主:
问题解决了  ,  属于手册印刷错误。 N=2000+10*单元。   公共参数设置 可直接在编程软件,IO表和单元设置中  添加NC模块时 双击 来设置 公共参数!

网友B(2016-07-03):
学习了,谢谢。挺好的资料。

网友C(2019-08-05):
这是翻译出错了吧,我发现好几个地方都出错了.这个手册我看了很久还是没看懂,需要高人点拨一下,有愿意的吗?留下QQ把,感谢大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