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和FX3U通信

楼主(2013-07-19):
在做普罗菲斯GC4401和FX3U—64MT通信时一直不成功。触摸屏一直显示“RHAA040:PLC:Ⅲegal  response for intial communiation cmmand” 通信线没问题。软件通信设置也没问题。求解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应该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PLC测设置有问题,你再确认下俩者是否一致,比如波特率,COM2口等等,还不明白联系我631201168,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