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2极三相电机制动

楼主(2013-07-19):
一个4KW2极三相电机,怎么样加装制动,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高速电机最好不要反接、抱闸制动等快速制动,否则电机轴反复强烈冲击容易断轴,建议采用直流制动,制动电压可调最好,可以调节制动时间,电路一般的电工手册或机床电路书籍都有。

网友B:
楼上是高手。学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机最好不要反接、抱闸制动等快速制动,否则电机轴反...

明天用24V开关电源接通试试,可行的话装柜子

网友C:
同意一楼说法,  如果负载不大,  刹车定位要求不高,也可用电磁刹车配合

网友D:
      直流制动不适合紧急制动的,不知道楼主是要哪类的制动,假如是紧急制动,建议还在在输出的机械装置上加电磁制动装置或者是液压制动装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高速电机最好不要反接...

 开关电源不适合,功率太小。要用大功率整流管。

网友F:
这个制动我以前给车床改过:直接用变压器降压整流给电动机的任意两相通入直流电,电流大小短时间内不超过绕组额定电流1.2——2倍,当通入电流为额定电流2倍时,普通车床电机的制动时间(5.5KW和7.5KW规格)在1S左右完全停止,当然车床的惯量负载不是属于特大的,普通车床属于中等惯量负载,如果不要求静止制动的话完全可以采用该方法,如果要求静止制动力矩那就还需要加装机械制动单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制动我以前给车床改过:直接用变压器降压整流给电动机...

楼主:
今天加装了24v开关电源,原本二十分钟停下来的,加装了后四分钟就停下来了,效果还很理想,本来要求就是不能突然停死,这样会对机械上有影响。谢谢大家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