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 正传时突然反转会出现哪些情况?

楼主(2013-07-19):
电机在正传时突然反转会出现哪些情况?也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哥哥,这要看电机的工作场合撒?

可以把现场工作具体描述详细些?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网友B:
很危险的,首先电流特别的大,第二点本身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电机轴可能断裂。以上情况是针对电机本身的危害,另外带负载的话,负载也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C:
正反转频繁电机总处于启动、反转制动状态,电机过电流,很快烧掉,电机轴也疲劳断裂,所带的机械设备冲击也大,大电机更严重。要避免。

网友D:
记得以前做电线的设备上有高速排线电机,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求频繁正反转,小电机转动惯量小,用了5,6年都没有事。

楼主:
谢谢各位!就是想问问正转时如果有人误操作反转的危害!!

网友E:
正反转切换时是需要一定的死区时间的,根据负载工况及惯量,如果惯量小,完全可以不计切换时间,直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