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是否完善

楼主(2013-07-19):
   请大家帮忙给分析一下,我的设计有问题吗?用的是TN-C-S供电系统,设备表面经常有水流下,考虑人身安全,用的是DZ47-LI剩余电流断路器,但是这样一漏电就跳闸,工人不了解情况老说设备有问题,别人建议我把漏电断路器换成空开,我觉得欠妥,要是上面的N先出了问题,这边可就麻烦了。请大家支个高招。

   一个加热清洗设备,内置两支加热管,金属外壳,电路图如下

网友A:
dajia这么晚还在加班吧

网友B:
用电安全为大局,当然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

网友C:
设计系统首先要安全,其次是可靠

你目前安全了,请问可靠了吗

网友D:
要是我做,我估计也就做成这样的。

网友E:
楼主这种电动机类负载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可靠性太差,除非环境特别的好,

举个例子

就电加热器而言装在室外,雨季时就总跳闸,因为漏电保护才30mA

楼主很有必要换成空开

网友F:
两相380V的负载都接在L1L3上了,肯定出现不平衡电流,然后你的零线就带电了,然后就漏电保护跳闸了。

网友G:
按你图中接线不能算TN-C-S系统,这个系统总体上是三项四线制馈电,到车间总配电柜将N排做重复接地,在接地体上再接一根线到柜内PE排,由总配电柜配出的回路必须三相五线制配线到用电设备,设备外壳接PE,N线必须保持与大地绝缘良好,这样安装漏电保护器才只有当真正漏电时才跳闸。你接的系统只能算TN-C系统,接零保护,而设备又有单相负荷,零线电流因设备自然接地电阻不稳定,不漏电也可能跳闸。设备有水,漏电断路器一定要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两相380V的负载都接在L1L3上了,肯定出现不平衡电...

 零线带电,零序不一定动。4级漏电时4线都穿芯的。只要ABCN矢量和小于保护定值,零序就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你图中接线不能算TN-C-S系统,这个系统总体上是三...

你说的很对,这是tn-c系统,方框是金属设备外壳,那根线是PE线,根据基尔霍夫定律他除非有漏电流才能跳闸

网友I:
最起码的Tn-N-S三相五线制 中用到漏电保护器的特性不了解 不然的话你那根N线不会连到设备的外壳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最起码的Tn-N-S三相五线制 中用到漏电保护器的特性...

 漏电还要要保留的

网友J:
漏电时要保持的,零线接设备外壳是导致漏保经常跳的主因,即使本机组用电三相平衡,也保证不了整个供电系统平衡,零线对地一般会存在电位差,零线接设备外壳(接地)难免会有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