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R460雷达物位仪表问题.

楼主(2013-07-19):
我们公司的煤矿配仓测料位仪表用的是西门子LR460雷达物位仪表,仪表显示数值和上传给上位显示的数值不一致,有时候最大误差有三四米。本来仪表显示就有误差,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能使上下位的显示数值几乎一致呢?

楼主:
电流信号:4--20mA

楼主:
没人指教吗?看来只能自己琢磨了。。。

网友A:
测一下信号,对比一下仪表和上位设置的量程算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边了。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西门子LR460的雷达料位计,你讲的这种情况从我维修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下,希望能帮助到你。数据不一致存在的原因可能有:

1、仪表的量程和上位机量程的对应问题,两边的量程的重新核实。

2、仪表测量方式的选择问题,测量方式是LEVEL、SPACE、DISTANCE这个选项里的选项选择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SPACE这个选项的模拟信号输出和上位机接受的信号是和常规数据相反,就是4~20mA对应的是最大量程至零位,建议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信号和仪表量程,通过换算之后判断是哪种问题。

3、雷达料位计自身输出模块的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必须更换模块或者是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西门子LR460的雷达料位计...

 谢谢,学习了。再请教一下:如果是SPACE这个选项的模拟信号输出和上位机接受的信号是和常规数据相反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信号,对比一下仪表和上位设置的量程算下就知道问题...

 恩,谢谢

网友C(2013-08-26):
换一个吧。福建澳泰自动化的雷达物位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