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包液位差压变送器液位公式

楼主(2013-07-19):
汽包液位的量程如何确定,为何有6MPA-0MPA.量程不是只能从小到大吗,就算是正负迁移,又如何算呢。是不是当汽包液位为0的时候,求他们的p=p+-P-,吗?用的是双室平衡!谢谢

网友A:
看看书吧

这个没接触过,不了解。

网友B:
首先单位是错了不是兆帕是千帕甚至是帕,再者量程为正的也未尝不可,双室平衡器压差是这么算:p=p+-P-,但你可与把双室平衡器的上侧引压管接到差压的正压侧,下侧引压管接到差压的正压侧,那么压差就是整的了,量程也就成了6KPA-0K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