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13-07-20):
如下图,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后带编码器控制磨头磨工件(磨头由其他电机带动旋转,图上未画),工件做回转运动,由于工件存在椭圆度,这时由激光头检测位置的变化(一个范围内输出一个开关量),请问怎么用PLC控制,给个思路。

网友A:
一个范围内输出一个开关量----------利用这个开关量信号去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范围内输出一个开关量----------利用这个开...

 没有说编码器怎么利用上!

网友B:
楼主上面的变频器电机是驱动什么的?是驱动魔头旋转?

工件是椭圆的,你的光电检测要检测什么?

是不是椭圆工件在旋转的时候,你希望魔头始终紧贴工件进行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面的变频器电机是驱动什么的?是驱动魔头旋转?工件...

 变频电机驱动丝杆带动工作台带动磨头(磨头由其他电机驱动)上下运动啊

检测距离啊,如果是园的距离不变,如果椭圆的,或说有突出的就会变化

网友C:
激光测量返回到PLC进行记算成需要的工程量,然后在PLC内给工件做个圆心定位,磨头定位就的数据位置就是测量数据,依工件变化而调整。

     编码器和电机当然组合成闭合运行定位系统,读取激光测量来定位控制

网友D:
不懂这里为什么要用变频电机?

网友E:
楼主搞错了吧,这里用的应该是伺服电机,控制磨头的进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错了吧,这里用的应该是伺服电机,控制磨头的进给量

伺服电机当然可以,但精度要求不高,没必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测量返回到PLC进行记算成需要的工程量,然后在PL...

激光测量的并不是数字量,而是个开关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激光测量返回到PL...

激光测量?光电开关吧!不说清楚让人稀里糊涂的!完全没有把事情说清楚,看你画的图,好像磨端面,也就是立磨,文字又是园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hesitec  回复内容:对: 阿水...

工件做旋转,磨头自身旋转,并随工作台上下运动。

光电开关并不能设定一个范围才输出

网友G:
楼主您好,我想问下您,用西门子s7-200plc控制变频器如何实现pid转速控制,万分感谢!!!

网友H:
看不懂,来凑凑热闹。。。。。。

网友I:
这是个位置控制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激光检测头能不能检测到距离?

网友J:
楼主可以看看这样可行否:

磨头带动工件转动,并且PLC通过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从一初始位置开始一直进给运动,(进给速度按照工艺要求设定),PLC不断监测激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若没有收到信号并且未到限位时一直保持进给运动,若PLC收到激光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则进给停止,可以在停止位置保持一定时间后返回初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个位置控制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激光检测头能不能检测到距离?

不能检测到位置,只能是这样:比如激光头设定一个范围(50-55mm),则工件离激光头在大于55时和小于50时输出0,在50-55mm之间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看看这样可行否:磨头带动工件转动,并且PLC通...

工件由另一电机带动与磨头无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

楼主:我猜一下,看你的意思是不这样的:

   1 要磨削工件的外圆,但毛坯不园;

   2 外圆的直径要求不高,所以用变频器来控制,而不用伺服;

   3 用激光头来检测外圆最高的点,免得一下子磨头碰到工件了;

   是不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luoyong...

是这样的

网友K:
开关量的话精度高不了

这个控制进给量的 主要是看编码器

接近开关测到数据  变频电机动作 plc接受编码信号 计算出进给量 到了设定值停止电机

网友L:
激光探头检测工件,距离在设定范围内,变频控制进入自动整定控制;磨头与工件贴紧装置应有缓冲结构(比如气缸)保持接触均衡,缓冲结构的上下移动位移转换后用编码器检测,根据编码器检测值,控制变频器自动正反转,保证激光检测距离保持在设定范围内。

揣测楼主意思是不是这样?

缺陷:1工件椭圆度不大时,没必要调整。

           2工件旋转速度较快时,变频器响应是跟不上的。

网友M:
变频器是来保证工件和磨头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楼主可以看看这样可行...

 笔误,应该是启动工件电机,转动工件,后面的步骤......

网友N:
跟着学习下

不明白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激光探头检测工件,距离在设定范围内,变频控制进入自动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工件旋转最好有快慢速,开始工作时,工件快速,磨头快速下移,当检测到距离很近时,开关被打响,磨头慢速下移,工件慢速,磨圆就可以了;当工件在高点的时候,开关响,离开高点时,开关灭,处理一下即可。也可以用来检测是否磨圆。

网友P:
跟着学习下

有太多不明白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hesitec  回复内容:对: l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u...

 工件转速应该很慢,因为比较大,直径5m,现在考虑变频电机不用加编码器,而是激光探头输出个模拟量给PLC,不知可否?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回复...

 楼主,我没看错吧 工件直径 5M 吗? 那得用多大的变频器啊,  开关量检测到信号 ,应该马上读取编码器位置信号,然后保存至,从这个值 可以计算出 便宜了,也就是开关信号 由OFF->0N ->OFF  这段时间所要行走的行程,有编码器反馈。 也可以设定一个值。

但是 ,这个精度 不高。 模拟量反馈也比较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u...

 工件是直径5米,这个和 变频器没关系,由其他电机带动,加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S:
我知道有一种激光感测器松下神视,有反射型和对射型,他可以从0到1000的设定输出值,注意,0到1999只是个数值,他表示光纤的接收量,我觉得你这问题就在与能否感应得到物体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适合你,因为他还有一个自适应的功能,你可以在标准距离设定一下自适应,然后最差距离设定一下自适应,然后你可以任意调一个中间值来输出一个开关量。他只有开关。这样你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动作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在网上查到的,比普通的激光感应开关要先进一点。

网友T:
1  按要求在传感器处应加一个缩小的工件式样,与工件同步旋转,这样就把工件轮廓信息传给PLC去控制磨头上下。

2  把传感器换成编码器,把工件的轮廓以数字的形式输出,传到PLC.

3 还可以把工件的轮廓直接转换成程序,当然这样程序要复杂一些(工件轴需加编码器一提取工件角度)。

网友L:
楼主的意思不很明白!是要把椭圆工件磨成圆的,还是磨成后保持特定椭圆度,只是表面磨光?

只是根据接近距离,变频器调整转速;可查询一种光电传感器,直接带模拟量输出的,对变频器模拟量控制速度就可以。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uoyongsheng123  回复...

你的工件是磨好再转一点角度的是吧?就是说,不存在磨光和工件旋转之间的问题。

那就直接磨吧。

问题可能是,1mm的不平整和5mm的不平整 可能会造成磨头的损伤?

所以,变频电机在激光传感器只能给开关量信号时,一下子走多少距离的策略问题上了吧。

分三次走?每次距离由编码器反馈。

假设我这次磨2mm,电机走1000转后到达位置开磨。磨多长时间呢,如果我整外圆2mm的不平整,需要磨2分钟,就让电机2分钟后退回;

2分钟内,传感器如果没信号了,直接转工件;

2分完,还有信号,电机再前进50转,开磨2mm,激光传感器没信号了,退回转工件。。

就是如何控制1mm的不平整和5mm的不平整变频电机 转多少距离和多少时间的问题。。

 (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5863_1.s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意思不很明白!是要把椭圆工件磨成圆的,还是磨成后...

 肯定不是外圆磨床那样要磨成圆的,那样不需要激光检测了,直接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

 当然不是,工件肯定以一个固定的速度转的,这样才有效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楼主的意思不很明白...

 要磨成特定的椭圆,是不要有一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与工件同步检测位置,预先要设定相应位置椭圆半径,激光感应器检测确认实际半径,控制变频器进给量(参照最多两年),当然进给量仍需编码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