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RO-FACE通讯

楼主(2013-07-20):
FX2N的PLC与PRO-FACE通讯报02:FF故障,通讯电缆没问题,参数应该如何设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打开触摸屏程序或者开机看设置

楼主:
怎么设置参数,请指教,具体在哪里?谢谢

网友B:
触摸屏型号多少?查下手册看看啥原因,小王,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