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控制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3-07-20):
求一张标准的电气原理图!和PLC梯形图。正反转控制的时间是任意型的啊!

网友A:
时间怎么任意啊?是怎么控制啊?触摸屏还是按钮?时间怎么输入,是否直接写入PLC?

网友B:
加对一个做相序切换就可以了。对于求来说,就算别人吃饱没事做给你搞,你学到什么东西。不动脑子,请去申请低保,话不好听但营养。

网友C:
加对一个做相序切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怎么任意啊?是怎么控制啊?触摸屏还是按钮?时间怎么...

 写错了,是星三角启动,正反转控制!是用按钮控制的!电机是37KW

网友D:
百度搜一下就有了,梯形图与继电器的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