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指令速度和指令速度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20):
    安川的伺服驱动,用它的调试软件调试的时候,其中位置指令速度,和指令速度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请教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位置指令速度:给过去的脉冲的速度,即脉冲指令的周期换算出来的。

指令速度:速度环接收到的速度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指令速度:给过去的脉冲的速度,即脉冲指令的周期换算...

  谢谢你!!

能不能再请教一下,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不论是速度环还是电流环都没有控制电流的频率的模块啊,这是怎么实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