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根电子镇流器工作原理向高手求解!

楼主(2013-07-20):
请教高人两个灯管是如何工作的,脚6端和灯管之间的接实在想不通,实物也是这么接的.

网友A:
镇流器6脚接灯管 的一脚,灯管另一个脚是空着的么

网友B:
这个      极品第一次见啊

网友C:
荧光灯管两端是灯丝,正常每端应该接两根线,作用是通过电流使灯丝发热,从而激发电子。但现在的电子整流器在灯管两端产生的电压很高,这样的高电压可以直接激发电子,所以灯管两端直接两根线灯管也能发光,只不过由于缺少预热,灯管两端容易发黑,灯管寿命缩短。

网友D:
极品,一个电子镇流器,带动两根灯管或四根灯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极品,一个电子镇流器,带动两根灯管或四根灯管。

楼主:
6脚接灯管一段灯管另一脚是空的,拆开里面是胶封的,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F:
这样的镇流器估计对灯管的寿命有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