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的冷却

楼主(2013-07-20):
主配电柜需要安装冷却风扇吗

网友A:
建议安装!在电力设备运行期间,因负载的大小将影响母线的温度,温度过高的话接头处会因为温度增加而使得接触电阻增加,从而恶性循环,严重时将导致起火。

网友B:
有发热元件吗?没有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