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触头处变色

楼主(2013-07-20):
我使用的高压真空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梅花触头处出现过热的迹象,但是如果是过热的话整个应该是变色的,为什么一个触头他是上半部变色而下半部不变色?现将照片发给大家进行分析,请指教。在工作过程中不超额定电流。额定电流1250安培,工作电流约750安培。

网友A:
虚接也可能造成大电流,不会额定电流才出现的现象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虚接引起的,看来要更换了。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过触头松动,但做实验时发现了。

楼主(2013-09-01):
引用 网友A:
虚接也可能造成大电流,不会额定电流才出现的现象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触头的一半约是变色的,而不是整个变色,上半部变色,下半部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