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机控制系统推荐

楼主(2013-07-20):
有一个激光焊接机的项目,焊机的位置固定,需要控制一个XY平台走轨迹来完成产品的焊接。要求能够通过CAD导入轨迹,运动过程中必须保证平台的运行速度恒定。同时系统需要有影像系统的接口,因为在平台上不止一个产品。各产品的焊接轨迹一样,但是由于人工放置的原因,可能需要影像系统对轨迹进行平移和旋转找正。请推荐合适的运动控制系统,可以是板卡,也可以是运动控制器。

楼主:
顺便说一下,产品的轨迹是多种多样的。两轴在插补的时候必须保证插补速度恒定。

网友A:
影像找正,不太清楚现在哪一家能做啊,探头到是可以,插补速度恒定不是问题,CAD转化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