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不转。找不到毛病

楼主(2013-07-20):
吊扇的导线通电。开关没问题,电容1.8微法也正常通电,是不是转子的问题?

网友A:
如果线圈没问题,应该是轴承与轴过松所致。

网友B:
同样的问题,许多杂牌子的吊扇用到3--5年之后,就转得很慢了,线圈 电容都是好的 轴承也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C:
轴承锈死啦吧?

网友D:
转子位移或者是轴承需要更换,另外加点润滑油。

网友E:
加点润滑油,能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F:
以前见到到过,是转子断条的故障,不过这样的比较少见。

网友G:
转子断条,定子断路或匝间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H:
轴承缺油也有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转子断条,定子断路或匝间短路,都有可能,

楼主:
轴承可以运转。大概我都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转子位移或者是轴承需要更换,另外加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