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1777A的登录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楼主(2013-07-20):
LEV1777A的登录密码忘记了,怎么办?有何方法破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可以把工程导到PC上,反编译后用组态软件打开,在标题栏的“设置”—“工程参数”里面就可以看的到密码。

2.可以直接找做这个程序的技术人员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