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接地之怪现象

楼主(2013-07-20):
        今天上午车间上位机报直流电源接地故障,时有时无(这几天连续阴天下雨)。但是直流电源接地监视板已经停用好长时间了(从安装到现在,因为一到阴雨天就报接地故障,也没查出原因)。

       48V直流电源接地监视板输出经过隔离板然后进入PLC,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有现场电源线路吗?还有故障报警信号是从那个传感器反应送到  PLC,  只有雨天才有,可能是雨天潮或水雨导电接通了什么设备线路?

网友B:
雨天潮湿,看看个个部位是否有破损现象

网友C:
直流接地检测已经停用 应该不是电源接地 plc的接没接别的监测点 可能是别的信号送到这个点上 再就是隔离板本身就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