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准备不了

楼主(2013-07-20):
单位一台s120在昨天停电后CU的面板就不显示了,电源也没掉,扳下再合上就又显示,是35,其他120好好地,是10,和别的CU换了内存卡,通讯线后别的也显示35,怀疑内存卡数据丢失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
CU上的灯ready灯一直闪DP灯不亮

网友A:
试试把这台的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都断开一会儿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这台的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都断开一会儿再开

 都试过了,不行的,不过确定是程序丢了,我们重上传了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