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里DB块的数据是从哪来的?

楼主(2013-07-20):
比如说DB块里有一个存储设定温度的DB9.DBW14,这个DB9里DBW14的数据从哪给的?设定温度的示数可以在组态软件中设,温控表里也要设,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你从软件里设置的是报警值吧,那个值是你从上位机里的IO域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软件里设置的是报警值吧,那个值是你从上位机里的IO...

 啊,是报警值,那这个IO域是什么?我对组态王不太懂,要设60度,组态王里设了,温控表也设了,可在PLC的DB块里看到就是50度,无论怎么改都是50度,是组态王和PLC连、接有问题?

网友B:
我做过一个项目和您差不多,仪表是日本导电的FP93,可以通过CP430通讯设置。

网友C: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太明白,我按照我的理解讲了。PLC内部的DB块中的数据基本上有三种来源吧。1、PLC模拟或是数字输入模块读进来的数据。2、和外围设备通信,由外围设备传输过来的数据。3、触摸屏人工录入:PLC连触摸屏,触摸屏组态IO域等,然后将IO域中的变量同PLC中的DB块连接。修改触摸屏窗口的值即修改了PLC中DB块中的值

网友D(2013-08-21):
打开你的组态软件,查查DB9.DBW14连接的那个IO域或者哪个设备

网友E:
主要还是通讯问题~,本人认为先检查硬件,再检查软件通讯协议设置,最后再对应组态软件和PLC里变量表查看是否一至。

网友F:
会不会来自临时变量表呢,是共享数据块还是背景数据块?

网友:
看看那里调用了..右键应用位置吧

网友G:
你看DB9的属性,那个调用了这个DB块,就在哪个里面找。可能是你的PLC程序了限制了温度值,最高是50度,而你的屏里面的IO输入域没设限制。

网友H:
 你组态王与PLC是什么通信的?网线还是MPI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