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三菱PLC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0):
三菱PLC中 K2X0,K1M0,K4Y0......是X0-X7,M0-M3,Y0-Y17的意思吗?

还有指令 MOV K85 K1Y0,  MOV H3 K1Y0,GMP H2A4 K3X0 M1 分别是什么意思?

常数可以传送到Y0-Y3上吗?

网友A:
我也求学习啊!在线等

网友B:
连续的4个点做为一组,可以存贮数值的,比如MOV H3 K1Y0的结果就是使Y0 Y1得电

网友C:
常数传送过去,对应的是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数传送过去,对应的是二进制

哦,查了些资料 他们说MOV H3 K1Y0 的意思是将3转换成二进制(0011)传到Y3.Y2.Y1.Y0中,即Y1和Y0导通,Y3和Y2 OFF,可是3的二进制是11啊,怎么变成0011了,难道不满4位的用0补上吗?

网友D:
对应于K1Y0,是四位二进制数;那么,H3就是0011了。

网友E:
三菱PLC中 K2X0,K1M0,K4Y0......是X0-X7,M0-M3,Y0-Y17的意思吗?

_是。

还有指令 MOV K85 K1Y0,  MOV H3 K1Y0,GMP H2A4 K3X0 M1 分别是什么意思?——

——MOV K85 K1Y0是将十进制常数85传送到由Y0-Y3组成的半个字节中(注意半个字节只能表示到十进制16,85传送入半个字节会溢出);  MOV H3 K1Y0意思是将十六进制3传送到由Y0-Y3组成的半个字节中;GMP H2A4 K3X0 M1 (应该是CMP H2A4 K3X0 M1 )意思是将十六进制数H2A4 与K3X0 中的数据做大小比较,当H2A4 大于K3X0 时MI=1,当H2A4 等于K3X0 时M2=1,当H2A4 小于K3X0 时M3=1。

常数可以传送到Y0-Y3上吗?

_参照MOV K85 K1Y0。

网友F:
GMP H2A4 K3X0 M1

cmp还差不多

比较指令

网友G:
遇到过,PLC连接文本显示器,用到此类指令。后来查了资料看k1y0相当于,以y0-y3状态表示一位十进制数据。比如mov k5 k1y0  得到结果y0-y3  状态0101,

楼主提到 MOV K85 K1Y0、溢出部分会不显示,只显示二进制后四位。

网友H:
CMP是比较指令,不知道GMP

网友I:
其实这些指令都不是太难,查查手册都知道怎么用了,加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常数传送过去,对应的是二进制

网友K:
组合位元件 常数可以 存到Y0-Y3

ld m1

mov k4 k1y0

网友L(2017-11-09):
巩固了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M:
新手来报道,望大神带带我

网友N:
感谢楼主发帖,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O:
不懂,求详解

网友P:
學習了

多謝指點~!

网友Q(2018-06-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常数传送过去,对应的是二进制 ...

二位进制是已四位数表示的。

网友R(2018-08-28):
學習了

多謝指點~

网友S(2018-11-12):
对应于K1Y0,是四位二进制数;那么,H3就是001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