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x编程端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3-07-20):
本人菜鸟用的是OMRON  CPIE N30DT-A。是用电脑USB转换线接到PLC串口上的。
自动在线的时候,程序是从PLC上载到电脑的,我想从电脑下载到PLC,怎么操作啊。
直接在线,又总是说端口错了,找了半天没找到,真心不懂

网友A:
你插上了USB通讯线,再进来这里就可以看到显示驱动端口选择的项的了。

这种PLC的通讯线,需要安装驱动的,不知道你安装没。

网友B:
是打印机线吗,记得安装驱动就行

网友C:
能自动在线上载,数据线应没问题。

看楼主的截图,怎没有程序背景,一般操作都是先打开程序,然后建立联络。

响应超时2秒,有些短。

网友D(2013-08-20):
重启电脑旧OK!这好像时软件问题!

网友E:
一楼正解!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