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证对自动化很重要么?

楼主(2013-07-20):
我们学校可以考国家中级电工证
但电工证对自动化就业很重要么?
请各位师兄师姐不吝赐教。。。。。

网友A:
从学校混了本中级证,没上岗证,进了几家私企,都没把中级证拿出来过,早过期了!从小电工干起,无证干了4年啊,庆幸没有出意外啊!考证有想法没行动!现在偶尔还干一下电工,但都没带电干过活!刚毕业进企业有证会好点,做自动化工程师或助工,这个证不起大的作用!

自认学好了有兴趣,考个证从基础做起!

网友B:
各类技能证书就是相关部门与另一些部门为了日子而相互勾结,欺压工控人员的借口证书。

网友C:
证书没有用,市场经济靠实力

网友D:
这个基本没什么用,基本功吧.

主要是处理问题的能力,计算机,软件,电子,控制理论,数学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基本没什么用,基本功吧.主要是处理问题的能力,计算...

网友F:
就业要不要电工证取决于招聘单位,但上岗只要是搞电气自动化,就要取得电工证的

网友G:
不要将国家技能证与特殊工种电工上岗证混淆。

我们说的电工证就是特殊工种上岗证,有两种:一种是高压证500V以上的基本适用于高压配电工等使用高压电的工种。每年复证一次,不复证就过期了,需要重新培训考证。另一种是500V以下的低压证适用于一般的低压平常接触带电工种,比如一般的民用水电工、家用电器维修工、工业上的电气安装以及电气维修工等。以前是两年复证一次,好像近两年开始三年复证一次,同高压证一样过期了需要重新培训考证。复证也是需要培训的只是时间短一些需要几天时间,初证复杂需要一星期以上。这两个证都是现场接触强电工种的上岗证。

50V以下的弱电工种不需要上述的两个上岗证。

电工技能证分初、中、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证(就是现在的五级~一级电工技能证,拿到一级技能证的退休时除了养老金还有几百元的国家养老补贴)。技能证是不过期的,一直能使用,直到没有你这个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各类技能证书就是相关部门与另一些部门为了日子而相互勾结...

中国的证件只要有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各类技能证书就是相关部门与另...

网友J:
不出事情没有关系,大家知道上海有个火灾事故吗?是一焊工焊接火花引起火灾,后来安监查这个焊工没有操作证,倒霉了,判刑了,所以一定要有上岗证,不然可能你就成了替罪养

网友K:
这个真的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