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工继续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楼主(2013-07-20):
转述:  我是一名普通电工,主要从事生产设备的电气故障维修,包括PLC程序的简单更改,相对来说工作是比较简单的,怎么样往更高层次的方向,往哪个方向发展?谢谢

网友A:
工厂内设备多而杂,由不同设备商提供,如果都能去了解还是不错的!抓住机会!

设备制造厂的电工及工程师,接触的东西不是很多,但精于设备的维修,控制!可以考虑从售后维修工程师干起。

自由的风筝:

网友:
    我正在转型------------

网友B:
继续研究PLC应用,多多解决实际问题,多多积累宝贵经验,老了写书,写帖子。

网友C:
一个中学毕业的电工职业规划:

如果自认为是一个很牛逼的设备维修电工,对各种电气元器件门清,各种设备的运作原理控制逻辑很清楚的。就可以进入PLC领域了。

PLC领域分级:

零级,可以设计一些数字量逻辑,或者模拟量的比较判断之类的。

一级,模拟量控制,PID拿下,位控拿下,至少能够独立搞定一些文本类的HMI。

二级,熟练使用各种HMI,通信编程无障碍。

三级,进一步向外围发展,神马远程监控组态啦,变频器高级控制啦,一律扫平!

从PLC三级毕业后,可以考虑向高级语言进军。个人建议从C开始。C语言相对来说和底层比较接近,也就是和汇编语言的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对于熟悉PLC编程的人来说,门槛不大。

学好了C之后,电工童鞋迎来人生的一个岔路口。

选择A、奔单片机而去;B、奔高级语言(如C++、JAVA、VB等)而去。

选择A的,毫无疑问需要恶补一下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硬件知识。

选择B的,找相关资料开啃就是了。

其实咱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感觉真的有问题,学软件的基本都是从C开始的,对于汇编,很多人只是人云亦云的说那东西太复杂巴拉巴拉的。殊不知,对于一个电工来说,汇编比高级语言好理解一万倍。。。尤其是结合了梯形图之后。。。

当然,汇编语言一家一个叼样,学谁不学谁确实是个问题。。。现在一说编程,都认为那是电脑上的故事。很多高级语言程序员连继电器都不知道是个啥。。。

个人认为,一定要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不管低级还是高级语言程序员,他首先必须要是一个电工才行。。。

网友D:
我觉得不要局限于电气维修这一块,可以往设备维修方向转,什么液压,气动,机械的,以后单一的电路维修不好混的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