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自动重合闸时,是否断电?

楼主(2013-07-20):
转述:请教前辈,自动重合闸时,是否断电?原先运行的设备是否因此而断电停止下来?

网友A:
所谓自动重合闸装置,是将因故障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投入的一种自动装置。顾名思义,肯定是断电了的,然后再次合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自动重合闸装置,是将因故障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

网友C:
肯定的。自动重合闸指高压系统由于瞬时故障跳闸后故障消失,为了供电系统持续,自动进行的合闸。一般重合闸之间是有几秒的间隙的(毕竟高压断路器不能高频率开关),所以会有明显断电间隙,设备会停止的。

网友D:
       自动重合闸设备在换电源d的瞬间肯定是要先切断原来的电源,后合上新电源,并在电源切换的时候也会有几毫秒的断电连接,只是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