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延时断开常开以及延时闭合常闭时间继电器的使用场合

楼主(2013-07-20):
转述:时间继电器中使用最多的好像是延时闭合常开的继电器,请问一下延时断开常开以及延时闭合常闭时间继电器以及延时断开的常闭继电器使用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根据工艺的要求吧

网友B:
比如启动蜂鸣,就可使用延时断开常开。控制接触器,为防止频繁启动,可使用延时闭合常闭。

楼主要做广告,大可以大大方方的,只要有技术含量,没人会抵制的。

网友C:
这就是个习惯问题,两者能够通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艺的要求吧

 使用在需要的地方。